F740-45K变频器报警

楼主(2015-07-23):
原37KW分机,我用45KW的变频器比原电机提高了一个等结,还是变频器过载报警,请大侠帮助解决。谢谢大侠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如何故障搞不明白,又不能处理,可以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定后,再调相应要的运行模式就可以。

网友B:
运行时报警,还是启动、停机时报警,可以实测一下,电流是否过载!

楼主:
运行时报警,请问大侠多重额定选述;Pr;570 SLD周围温度40C。。LD周围温度50C什么意思,有用吗? 谢谢

网友C:
估计你电机的线圈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