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步进伺服电机不能设置成长时间工作

楼主(2015-07-24):
在重复位移时会停顿一下,比如设定脉冲数1000,然后设定重复工作,当1000个脉冲完毕时紧接着下一个1000脉冲工作时就会停顿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下面链接时脉冲发生器说明书。

网友A:
这是你的程序问题

楼主:
是脉冲发生器编辑的问题码?怎么编辑?求助!!!

网友B:
脉冲执行完成后,再执行下一条指令,肯定需要停止一下。

网友C:
程序问题.你前1000个脉冲发完总是有个0脉冲的时候吧,那时候它能不停?

网友D:
用定位模块或定位控制器可以平滑过度,如果PLC 直接输出脉冲可能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