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三菱标签程序的编写

楼主(2015-07-24):
三菱标签程序如何编写,我设置好了标签之后,不会用,有大神会使用标签程序吗

网友A:
可能我见识少了,不了解什么标签程序

网友B:
是不是用call cj 这种调用或者跳转程序?

网友C:
P1-63 用于跳转指令,子程序调用。

网友D:
梯形图指令后面直接写上标签,就像指令后面写上软元件符号地址一样

网友E:
跟西门子的符号一样吧,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F:
用标签编程确实很方便。标签分全局标签(唯一的不能重复),和局部标签(同一个FB块标签不能重复,两个及以上块之间可以重复使用)。 用标签编写好FB块之后,可以无数次调用,这和西门子FC块差不多。我发过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在本站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