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的主电路的断路器总是跳闸

楼主(2015-07-24):
控制三菱FX3U的主电路中,有一个断路器,每次合闸一段时间后,就跳闸了,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用钳形电流表测下电流。要是电流不大,那就是断路器的问题了。还有得确认你的这个主电路有没有被用到输出电路上去,要是用了还得检查输出电路是否短路。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