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令问题

楼主(2015-07-24):
如果我要把m1-m50并在一起做或门控制一个Y点,但一个母线不能超过24行,用什么指令可以替代m1至m50,谢谢

楼主:
用什么指令可以把m1--m50关连在一起,谢谢

网友A:
LD<> K8M1 K0
这样就将M1~M33并在一起了。

楼主:
谢谢楼上,但我要到m50,怎样才能到m50?望指导下

网友B:
如图,K8好像不行,这个不支持32位的,看看有哪位大神有更简单的办法

网友B:
新发现,如果M51,M52没有在程序中用到可以这样

楼主:
非常多谢你了,好人啊!

网友:
不错哦,组合位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