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端和N端都没有接220V的线,PLC还能正常工作,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5-07-24):
FX1s系列的PLC,L端和N端都没有接220V的线,只接了输入和输出端的24伏的电源线,PLC还能正常工作,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都是24,何来220 ,220输入那是电源模块

网友B:
FX1SPLC不光有220V还有DC24v

网友C:
正常,1S ,1N,3GA都可以从24V供电。 3SA理论上也行。

网友D:
楼主上图片让大家看看
朝花夕拾

网友:
我在FX2N 上,不惊意用电笔(氖管)捏螺丝是,发现,输出点有电,于是用万用表测,火线与COM口,火线与输入断都有110V左右. 火线与3输出 Y 有80V左右 实际用手摸,没触电的现象.

网友E(2015-08-31):
当COM接入0v 而x0 接入24V输入灯(led)就会亮起来

网友:
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只是你不知道可以24V正常工作!

网友F:
都没有看清楚提问者的问题,他的意思是PLC是220V供电的,那个L N就是供电220V给PLC的工作电源,他意思是不接,PLC能工作吗?
你们觉得会工作吗?外面都不给电给PLC,能工作起来?
电源都还没有供电,你们就谈论输入输出,电源没有电,输入输出有啥用呢

网友G:
8楼 竟说大实话

网友H:
很正常,有24v电源

网友I:
plc输入端的24V,com实际就是220V通过开关电源后给plc供电的24V,220V不接,从外部接24V到这两点,实际就是给plc供了电源,plc就能正常工作。
下载积分:+1(周经理) 还存在倒送电一说吗
下载积分:+1(iamwcq009)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
下载积分:+1(yfdxb)
下载积分:+2(jeffwang2011) 看懂了。

网友J:
8楼的不懂就不要瞎BB,FX1S的PLC只要在输出端接入24V ,PLC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K:
大神真多,学习了

网友L:
你可以现在确认一下你的PLC的型号参数

网友M:
三菱PLC接输出端的24V,也能工作,一般做测试,下载用

网友N:
工作十几年,用了n多的FX1S,居然不知道这样子也可以用。。。

网友O:
第一次发现这个,回头实验下。

网友O:
刚拿了个FX-3SA的实验了下,还真的可以。就接输出端的24V和0V,PLC也能工作。

网友P:
有图有真相
帝和电气

网友Q:
是可以工作的,我经常这样用,工作原理自己想
张扬

网友R:
8楼 说的对,PLC没有电工作吗?

网友S:
有空试试

网友T:
不行的,必要接PLC电源的。如果没接,是没有电的。

网友U:
看来各位大神都是实干主义者,多动手才是真理!!!

网友V:
高手如云啊

网友W:
有机会时试一下

网友X:
FX1N\2N,有交流和直流供电;交流直接在220V的L和N端子加220V交流电压。直流就在COM端接0V,+段接24V,PLC都能正常工作,没什么奇怪。

网友Y(2015-10-03):
实践出疹子

网友Z:
刚刚试了 上传 下载没有问题

网友AA:
以前在台达ESS机上面见过,没有接零线,一样能正常工作

网友AB:
因为PLC的电源模块是单路24V输出,这个电源模块不仅给外部供电,还通过DC-DC变成+5V给单片机供电,也就是说主要24V上有电,不管是电源模块变的还是其他电源倒灌的,这个PLC都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有些PLC的多路供电,+24V和+5V是分开独立供电,这个时候你这个+24V供电,PLC也不会工作,因为给单片机的+5V是没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