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英威腾chf100a出现ov1和ov3

楼主(2015-07-24):
前几天变频器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出现oV3,然后怀疑变频器有问题,然后代换了变频器。把出代码的变频器换到其他地方运转,结果现在正常。而现在换上的这台好的变频器今天出现了ov1故障代码。不知道应该检查哪里了。请大师们指点。速度控制是用的同步传感器送回的0到10电压。

网友A:
英威腾chf100a显示OV1表示加速时过电压,可能的原因是 1.输入电压异常 2.瞬间停电后,对旋转中电机实施再启动 处理的办法是1.检查输入电源 2.避免停机再启动 你的变频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你应该重点检查输入电压。

jxh668

网友B:
OV1表示加速时过电压: 要加长加速时间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输入电压偏高了。现在用直流母线和另外一台连接上。现在机器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