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15-07-24):
请问一下变送器是做什么用的,那跟互感器有什么区别?看似差不多一样,
巫山石军

网友A:
哪個變送氣?壓力?重量?
什麼互感器??

网友B:
简单说;变送器除了能将非电量转换成可测量的电量外,一般还具有一定的放大作用。
不断向前

网友C:
你互感器出来还得经过变送器才能转换成模拟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简单说;变送器除了能将非电量转换成可测量的电量外,一般还具有一定的放大作用。
恩恩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