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15-07-24):
请问一下变送器是做什么用的?那跟互感器有什么区别?看似差不多
巫山石军

网友A:
变送器一般是指将模拟量信号转换成标准的直流信号的装置,标准的直流信号,一般是0-10V、0-20mA、4-20mA。
互感器一般是将交流信号变换成标准范围的交流信号的变压器,标准的交流信号一般是100V、5A

网友B:
变送器把各类信号变为标准仪表模拟数据信号
zhaoheshuai

网友C:
变送器就是传感器,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标准的电信号,送到plc,进行计算,

网友D:
变送器就是将各种非标准的物理量通过检测与线性化处理转换为标准的可接收信号的设备,一般都是用在仪表上,也可通称为传感器;而互感器是将不可直接测量的强电流转换为较弱的小电流可实现换算测量的设备,一般都是用在电气的功率测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