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浮点数 的问题

楼主(2015-07-25):
欧姆龙CP1H编程时用到浮点数,想请教各位,类似+3.0E+4这种程序里的浮点数是怎么由一个十进制手动算出来的?我的意思是我有一个十进制的数如3.1415926我想自已化成程序里的这种浮点数形式,计算过程是什么,不是请教FIX,FLX指令喔

网友A:
先转换浮点。然后运算,最后在由浮点转换回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转换浮点。然后运算,最后在由浮点转换回来呗
就没有一个具体的算法吗?每踫到一个小数都得在程序里转很麻烦

网友B:
看看整数转浮点数的指令和浮点数转整数的指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