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供电电源有响声!

楼主(2015-07-25):
开机通电后我的PLC供电电源哪里就有吱吱吱的声音,我把PLC的L N拆掉后,通电后就没有声音了,这是为什么??用的三菱PLC,

网友A:
负载台重。

网友B:
元件问题,也可以使用的。

网友C:
plc的L, N端没短路用着没事

网友D:
里面的变压器质量不好。

网友E:
变压器松动,,,,一般不过大电流将就着用~~~~

网友F:
这是开关变压器发出的,有短路问题

网友G:
PLC电源回路有问题,
建议修一下再使用,避免故障扩大

网友H:
过载过,可能是一个电容出问题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I:
里面的高频变压器有点二

网友J:
开关电源有缺陷。

网友K:
开关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L:
绕组线圈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