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电器产品公司

楼主(2015-07-25):
大家好!
本人公司是专门做二手工控设备的。有很多的伺服控制器和步进控制器要测量他们的好坏。我这边可以进行脉冲输入。可是很多是没有电机的。请问在没有电机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步进或者伺服控制器的好坏呢?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有些驱动器,不带电的时候,用表量UVW的阻值可以量出模块的好坏。
比如UV UW VW有二路阻值很低,或者有三路阻值很低的,肯定是坏了。
注意,是未带电的时候。带电后不能这样量。
但最好还是要带机器测量。

网友B:
一楼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