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三菱FX2N-20GM的程式

楼主(2015-07-25):
有一颗
FX2N-20GM
的PLC,电池没了,我从别的机台拷贝出程式,写进去后动作不一样,设备上还配合了一颗FX0N的PLC一起使用的,幸亏程式有备份,虽然机台正常了,但是我始终找不到两个程式的
异同点
,
请大神赐教
!下面的2是
正常
的,1是拷出来的!

网友A:
用软件的比较功能进行比较下,应该就能看出异同点~

楼主:
试过,不行!比较的是一样

楼主:
请根据PLC型号选择软件

网友B:
如果配合FX0N使用,你得把FX0N程度一起复制了,这两个程序应该有关联的.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单独回复!在此说明,FX0N的程式没问题,FX2N-20GM拆到其他机台不行,其他机台拆过来是OK的!程式对比完全一样!就是很奇怪!我相信看过此贴的一定有高手知道原因在哪!请赐教!系统参数设置也是完全一样,就是很奇怪,一个灌进去能用,另一个不能用!

网友C:
文件大小都不一样,能相同吗?用啥软件打开?

网友D:
那你就把OK那台机器的程序与参数全部拷贝到新20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