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三菱PLC 辅助继电器 求指教

楼主(2015-07-25):
三菱PLC辅助继电器很多 编程手册网上的程序都介绍了很多 但是M8000 M8002 等一直不能很好的运用 本人维修电工10年能写一下小程序 就是不知道辅助继电器怎么用 这也是目前让我停步不前的瓶颈区 去大师指教

网友A:
你说的都是特殊继电器,只可使用它的触点不可驱动它的线圈.只能多写多看程序才能运用好.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B:
看这些辅助继电器的有什么功能啊!比如M8000PLC运行常ON,M8002PLC上电只会ON一个扫描周期,看你要用到PLC内部的什么功能就去用呗!用M8000主要是有些指令不能直接和左母线直接相连所以就用这个分隔开!

网友C:
三菱PLC重有很多特殊继电器,M8000、M8002是其中的两个。M8000是PLC运行时状态为ON、M8002是PLC运行后就一个周,期状态为ON,之后状态为OFF。要想学好那种PLC
首先要看这种PLC的手册。
于英剑

网友D:
M8000后的都是特殊继电器,PLC系统已规范出特定的功能,
请详细的看一下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