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90KW用多大的线

楼主(2015-07-25):
想和各位师傅交流一个问题:
负载90KW,距离120米远应该选用多大的铜芯线呢?
负载有 电加热、压缩机、变频器拖动的电机。
另外:每项线用一根电缆好还是多根电缆好呢?
谢谢大家!!!

楼主:
希望各位师傅能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A:
90KW约180A,至少用50平方的线,一般需要预算一下后期会不会增加设备,经济允许选大一点.这么大的线,除了埋地,一般都不会选择多芯电缆,成本非常高.
海纳百川

网友B:
不低于七十平方。
真诚到永远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C:
一百平方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C:
地百二十米那么远要一百平方以上.

网友D:
90kw除以380v大概236安,1平方毫米可负载4安电流,大概60平方线可再大点备用。相线用一股线好压端子。
下载积分:+1(工控哥)

网友E:
考虑到距离比较长,建议用70MM比较安全

网友F:
70平方铜线

网友G:
70平方可以了
100米内50平方

网友H:
你就直接使用BVR铜芯电缆线95MM平方×3根,保证够你90KW负载的使用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81662.html
这有计算软件,你参考下
独自漂泊

网友I:
最好用95平方的电缆线

网友J:
安全载流量,还要考虑布线的方式,是穿铁管还是塑料管,或者是平面线槽。

网友K:
不能低与70

网友L:
90KW三相交流电路的电流可根据I=P/1.732*U*cosФ 计算,cosФ取0.9。I=90*1000/1.732*380*0.9=90000/592.334=152A。
如果用单根线铺设明线应选50平方毫米铜导线,如果用电缆明铺设应选70平方毫米三铜芯橡塑电缆,如果用电缆埋地下暗铺设应选50平方毫米三铜芯橡塑电缆。
于英剑

网友M:
为啥没有统一答案

网友N:
经验之谈、经历不一样所以答案不一样、只有自己试过才知道。个人建议75的电缆

网友O:
一般情况70平方足矣,鉴于长度有120米,最好95平方。我做设备的,单独一台90kw电机长度20米都是70平方。泵负载,相对还好。如果是电阻丝加热,线径还要加大一个级别。

网友P:
3相380V的,线用95平方的。参考11楼朋友的数据。

网友Q:
看你用谁家的线,即使是国标线,不同的型号和厂家也有一点区别。如果不是国标线,差的就更大。
根据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选择相应平方数,在根据走线方式和长度计算折扣(有国标的),
最后再加点安全系数。

网友R:
顶10楼,电加热负载380V时每KW/2A左右,不考虑增加设备的情况,50平方就足够了,因为你那是总功率,正常情况下电加热设备不会长时间满负载运行。(个人见解)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我个人依据理论来算,觉得70平方的线已足够,但我在现实中请教了两个师傅,包括楼上也 有师傅说起码得95线,为什么大家的结果不一样呢?
我的敷线方式是:用镀锌线槽。
还想请问大家:电机负载和发热管负载的区别,哪个更吃电流。
安全系数怎么评估呢?
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S:
使用90mm×3+75mm×1四芯电缆

网友T:
给你个台湾工程师教的计算方法:普通三相五线电缆,走地沟或桥架
功率*2=电流 电流/2.5=线径 超过100M提高一个等级
90*2=180A 180/2.5=72 70方提高一等级 95方 足够了。
下载积分:+2(pengdi) 真诚感谢!

楼主:
烦请大家再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U:
距离比较长,个人觉得用90平方的比较好

网友V:
主要是根据负载算出电流。依据此表选型
[attachment=137937]

网友W:
三相380的乘以3倍,220的乘以5倍绝对没问题,270A选60MM左右,450A的90MM左右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C:
电电机吗

网友X:
70平方足够了。70平方120米铜线电阻也才大约0.0295欧,算90kw的电机启动时900A左右,压降20多伏,正常运行时不到两百安,毫无压力,完全没有问题,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Y:
50平方的电线只能架空使用,地埋电缆要使用70平方,由于距离大于100米,考虑以后发展最好放置95平方的电缆线最好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我还是决定用95线。

网友Z:
考虑以后阵容,建议用95MM铜芯电缆

网友AA:
70平方是较经济又安全的选择

网友AB:
引用 网友D:
90kw除以380v大概236安,1平方毫米可负载4安电流,大概60平方线可再大点备用。相线用一股线好压端子。
http://www.zybang.com/question/5b9d224783b3b0e31e9ef80c0c2628d2.html

网友AC:
75平方以上的就可以了,用太大也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