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门子系统的东西是何东西?
海纳百川

楼主(2015-07-25):
今天在一个机械厂看到机床的数控柜,看见几个正方体的箱子,外面每个分别写有a轴b轴z轴字体,请问里面是什么东西?外面有信号线,请知道的朋友解释一下,谢谢啊。
真诚到永远

网友A:
分别是控制a轴b轴z轴运行的伺服控制器
下载积分:+5(1054550600)

网友B:
他们分别是SIEMENS 叔控 的a轴、b轴、z轴伺服电机的驱动器。
于英剑

网友C:
应该是控制伺服电机的,
外部应该有相对应的3个伺服电机驱动器,
a轴、b轴、z轴3个联接线应该联接到伺服电机驱动器的接线口

这个西门子系统的东西是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