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变频器A700正反转的设置

楼主(2015-07-25):
我有一个a700变频器。启动信号是24vdc。请问各位老师需要更改哪一个参数。178那个参数都改过了

网友A:
变频器的启动方式:
1:面板控制方式
2:端子控制方式。,开关量控制组合,模拟量控制组合
3:两者组合用。
多看看说明书,变频器比较简单。有一天时间什么方式都玩透了,对照说明玩。
张扬

网友B:
STF正转启动 STR反转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