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婶教育伺服的编程

楼主(2015-07-25):
本人刚接触伺服,使用QD75模块,怎么编程还是一头雾水,求大婶从浅入深的教育,谢谢

网友A:
要大婶,还要由浅到深,好邪恶好重口~!找QD75的手册好好研究一下它的专用指令、寄存器、软元件等的意义

楼主:
教程看得我晕头转向的,连原点恢复都看不懂,求大神教育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