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回原点变化

楼主(2015-07-25):
三菱FX1N,驱动伺服找原点,伺服带动皮带轮,用的是zrn指令,目前发现每次搜寻原点后,位置都不一样。敢问高手们有什么想法?

网友A:
1.FX1N停产了,可能是仿的,请用原装FX3GA 2.回原点爬行速度降低 3.换个好的原点感应器!

网友B:
判断机械结构是否存在机械上反向间隙,感应开关的安装的位置问题。出现这种现象一般前后会相差一个螺距。建议改用z相回零

网友C:
回原点位置不一样,以下几点原因:
1、速度过快,惯性大,造成过冲。(回原点速度,爬行速度设定低一点。)
2、原点感应器响应太慢。
3、机械间隙。
4、输出脉冲干扰。
建议使用带Z相脉冲回原点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