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7-300里面的逻辑地址指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5-07-25):
想用SF12激活,取消DP从站,SFC12里面有个LADDR参数需要填写DP从站的逻辑地址(
DP从站的所有逻辑地址/PROFINET IO设备,这是STEP7帮助文档里面的原话
)请问这里面逻辑地址指的是哪个地址。

网友A:
在硬件组态中 这个DP从站 的输入 或输出的首地址 根据具体情况定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