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三菱PLC与台达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5-07-26):
各位大神,小弟现在有点事想求助一下。
我现在在使用着三菱FX3GA与台达DOP-B05S111触摸屏。
但是触摸屏做好画面,PLC编好程,在连接通讯时出现了图一的通讯错误3.
但是当使用DOPSOFT在线模拟是可以控制PLC的。
只有触摸屏与PLC通讯件不行了,以排除RS232-RS422线的问题。

网友A:
和电脑通讯的线不一定就是和触摸屏的通讯线的针脚相对应的,查一下屏的连接手册.

网友B:
大大可以找一下人機通訊的手冊
找找通訊線的接腳圖
然後對對看

网友C:
FX3GA口是RS422,不是RS232看看是不是端口设置或通信线没用对、
自我解救

网友D:
参数设置对了没
求助,三菱PLC与台达触摸屏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