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博途V13 WICC与WICC v7.0 sp3

楼主(2015-07-26):
求大神帮忙解答下, 博途V13 WICC与WICC v7.0 sp3 不能同时安装吗?我现在这2个软件都需要,能不能装上?还是需要先后顺序?我是WIN7旗舰版32位系统

网友A:
可以一起装的 ,wincc FLEXIABLE 可以后装

网友B:
可以一起装的 ,wincc FLEXIABLE 可以后装
血战到底

网友C:
不可以一起装。两者只能选其一

网友D:
双系统,我的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