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关于伺服一些问题,不是很理解。

楼主(2015-07-26):
伺服的使能是不是速度,力距,位置模式都要接通么?是不是也可通过内部寄存器设定也可以,还是伺服一定要使能之后才能进行各种模式的运行,麻烦各位师傅解答一下。

网友A:
只能用一种模式,有些模式可同时使用,参考手册吧
比如力矩和位置模式可以一起使用,有些不支持吧,
高端的支持
可以通过外部引脚切换模式,也可以设置默认模式,屏幕设置或通过上位机电脑设置均可
一般默认都是位置模式吧,
下载积分:+1(林亦然) 真诚感谢!

网友B:
就是你后面说的意思。使能就是伺服准备好的意思。一般使能可以用端子设定也可以用内部的参数设定。

网友C:
通过光纤和运动控制通讯可以通过内部继电器控制伺服使能,大部分的都是通过端子或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自动ON

网友D:
打客服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