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FX3U PLC和一个昆仑通态人机,怎么实现主从通讯?急

楼主(2015-07-26):
两个FX3UPLC和一个TPC1061TI人机,怎么实现主从通讯连接。
两个PLC要怎么设置?

网友A:
1.资料了不大的话 两台三菱PLC 通过485 通讯 然后一台和屏通讯
2.两台三菱PLC 一台通过232 另一台通过编程口同时和平通讯
3.打电话给屏技术支持热线 他们为你解决问题 比在论坛里问要快
请忽略12直接3
下载积分:+1(13952325817) 好贴好贴!

网友B:
三菱PLC 通过485 通讯,或以太网比较好设置和调试.

楼主:
好,谢谢各位了。明天打技术支持的电话问问。

网友C:
TPC1061 有两个串口,成本考虑,一台直接用编程电缆与编程口通讯连接。另一台通过RS485(引脚 7 8)通讯 这样要增加一个FX3U-485BD通讯板。RS485串口可以打开人机后盖直接把 7 8两个引脚用两条线(锡焊)引出来与FX3U-485BD连接。我曾用一台TPC1061昆仑通态触摸屏连接两台FX系列plc 加九台变频器,现在还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