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FX-3UPLC最多可以拓展几个输入和输出模块?

楼主(2015-07-26):
1个FX-3UPLC最多可以拓展几个输入和输出模块?

网友A:
好像可以带8个

网友B:
最大在256点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C:
基本单元可以扩展256个点,如果用cclink远程模块可以384个点,如果有模拟量模块,每个模拟量模块又占用8个点

网友D:
最大点数控制在256个点,特殊模块的话好像是8个。

网友E:
书上有的,具体忘记了,输入最大应该能到200点,但是输出可能只有20几个了,输出200个,输入就只有20几个了,或者输入输出都是128,另外CCLINK可以最大128点。。。(PS:如果楼主想搞怪,可以用485的输入输出,还可以加很多)

网友F:
模块是可以8个 最好不用RS485通讯 通讯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