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attachment=137764]  [attachment=137763]  Y000是电磁阀,我想在它的条件中加个常闭点,这个点是个对射光电,作用是,我们是做纸杯的,纸杯由鼓风机经过管道吹到检碗台上,每三十个执行一次Y000控制的气缸,将纸杯分成一排一排的,问题来了,我们的速度大约每分钟160只,经常在30只气缸动作的时候夹坏纸杯,现在主要靠调节鼓风机和气缸的气流配合,我想在夹的位置加个光电,气缸处有纸杯那一瞬间是不能夹的,但是我加了光电,改了程序后,发现气缸根本来不及动作,光电响应时间说明是1ms以下,我们是FX1S-14MR PLC,是不是PLC来不及反应啊,能不能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啊,我是新手,请大神指教

网友A:
你的气缸上面能否安装一个磁性开关来控制
独自漂泊

网友B:
不知道你硬件上是怎么做的,但是如果你说单纯的反应时间的话,那你程序上t9就浪费了你0.2s,如果省略了不行的话你可以用下DHSCS DHSCR这些高速指令。但是我感觉很多东西不是单纯程序可以解决的,控制方法的改进可能才是好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工作原理是什么呀?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