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三菱4AD模块求助

楼主(2015-07-27):
求助各位一个问题,三菱FX2N 4AD模块和三菱FX3U4AD模块所有方法一样吗?(缓冲寄存器#里面的寄存器功能编号是一样的吗?)求助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
不一样的,差别很大,看手册

网友A:
不一样,差别挺大的,看看手册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B:
不一样,除了缓存器不一样之外,精度也不一样,FX3U-4AD是16位的,而FX2N-4AD是12位.

网友C:
不一样的,看一下手册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