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脉冲发送变频器接收不到

楼主(2015-07-27):
欧姆龙PLC发送脉冲给汇川变频器MD280、DI5端子接收只有0、几的频率那位大师指点下

网友A:
变频 器能接收脉冲信号?

网友B:
你的参数设置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再看一下PLC输出是源型还是漏型

网友C:
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D:
只用过模拟量和通讯方式,这发脉冲还是第一回听说。学习了
相信自我!

网友E:
安川也可发脉冲,只不过变频器还是速度控制而已

网友F(2015-08-30):
这里知识渊博,又学一手,谢谢各位
虚心学习
PLc脉冲发送变频器接收不到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