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使能之后自转问题

楼主(2015-07-27):
求助各位工控朋友,伺服驱动器和电机都是武汉迈信的,工作在位置模式用运动控制器控制。上电后给伺服使能不发脉冲指令电机自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怎么解决

网友A:
以下原因确认,
1、确定参数,是有是定位模式。
2、伺服驱动器是否有内置定位功能,自已复位功能。
3、外部确定没有信号给出,(确认是否有控制模式切换控制,1速度与定位切换等)

网友B:
保证你接线正确,确认没有脉冲驱动,确认没使用驱动自带的测试。
lishunlong86

网友C:
检查UVW电机接线是否错误,编码器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D:
一个参数不是位置模式

网友E:
武汉迈信的是不是powrelink以太网通信?

网友F:
应该是线路问题

网友G:
伺服电机原点丢失

网友H:
检查UVW的接线,错了上电使能后转的

网友I:
1,驱动器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设置参数一下。
2,检查CN1的接线。
朝花夕拾

网友J:
加是能信号后电机就处于自由状态,可能有机械外力使电机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