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 安装问题

楼主(2015-07-27):
GX-DEVELOPER 安装在win7 64位系统下(软件是官网上下载的说支持win7 64位系统),打开软件就会弹出system stop failed.please restart windows。请各位大师帮帮看看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换GX WORKS或者重装操作系统。

楼主:
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B:
''系统停止失败,请重新启动windows'',解决方法:找网速快一点的,重新下载安装 (网上转载)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把注册表清除一下,重新安装看看,不行就得重新装系统了,我装经常出现错误,我现在习惯电脑系统备份下,装的有问题,还原下系统,在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