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485bd可以完成modbus通讯么?

楼主(2015-07-27):
fx2n-485bd可以完成modbus通讯么?有大神指点下么?

网友A:
加一个FX3U-485ADP-MB的模块便可以实现modbus通讯

网友B:
可以呀,不过没有MODBUS指令,只能用RS进行设置。
FX2N是不能加FX3U-485ADP-MB模块。
自我解救

网友C:
好像程序上复杂一些!
fx2n-485bd可以完成modbus通讯么?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