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导航窗口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5-07-27):
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GX WORKS2导航窗口显示不出来,梯形图画面关闭后打不开,搜索不能用的。
有解决的办法吗?试过重新安装几遍,还是这样。

网友A:
点击“视图”下拉菜单中的”折叠窗口“----“导航”就行了

网友B:
也有与到这问题,怎么把导航窗口拉到编辑界面右侧固定显示

网友C(2016-01-21):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先开始打开弹出什么存储空间不够,把Gx works2卸载后重新安装个新版本就出现这么个问题了!
请问3楼,你提的这问题怎么解决?不会是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