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7):
哪位大侠做过PLC追剪程序?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有些PLC、伺服已经集成了追剪模型,项目要求高的话,就直接用这样的兵器。要求不高,自己做也可以。
请问你做过吗?留个QQ号可以吗?284082548

网友B:
带凸轮的私服,或者运动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些PLC、伺服已经集成了追剪模型,项目要求高的话,就直接用这样的兵器。要求不高,自己做也可以。

没有做过实例,准备做过。仔细研究过追剪,系统要求不高的话,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后来发现台达PM运动模块已经集成了追剪功能,拿来用就行了,不需要自己搞,除非成本的因素,贵2000大洋的样子。后来还是觉得搞轮切高级些,就又花了些时间搞轮切,才发现难度还是有点大,木有搞成功!再后来发现轮切已经集成在一些伺服中了,就放弃自己搞了。人家花精力已经做好了的东西,再自己去花精力,还没人家做得好,没意义了。除非量产。
材料预算表还保留着,搞的其它东西都丢失了。自己搞也不难的,速度作为主给定,位置偏差为辅(带积分),送料机构一定要速度稳定,有助于提高精度。不过我还是建议多花2000大洋,上运动控制模块,拿来就用。
描述:追剪的材料预算表
附件: 定长切断材料预算表.rar (11 K) 下载次数: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