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前面的步号如何修改啊?
lggdgd

楼主(2015-07-27):
我是初学者,三菱PLC梯形图前面的步号不是按0 1 2 3 顺序排下来的啊,而是0 、9 、13 如何修改成0 、1 、2 呢?
lggdgd

楼主:
[attachment=137790] 请看我的程序啊。

网友A:
指令的步数是固定的,这个改不了吧,你想改这个干嘛呢
lggdgd

楼主:
这个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啊?我以为像西门子那样的,按顺序排下来的呢。

网友B:
是软件自动顺序编排的。只有修改程序时,会自动改变步数;不能单独修改步序号

网友C:
改不了,是程序自动生成的。多看就明白了

网友D:
那个是提示你已经用多少步数,怎么修改.不是行号.

网友E:
接點一步,特殊指令請參考手冊,自己算算就明白了

网友F:
程序步是自动生成的,不同的指令生成步是不一样的,看看编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G:
用works才能按顺序排
梯形图前面的步号如何修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