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接线问题?

楼主(2015-07-27):
如果我plc的COM端接0v,Y0接/PULS 8,Y接/SIGN 12,那PULS 7和SIGN 11怎样接?求教

网友A:
不用接,只需要接2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接,只需要接24V+
7和11连接24V时,是否应该串联一个2千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接,只需要接24V+
那要不要接电阻

网友C:
下个手册多看几次就明白了,

网友D:
图是差动信号输入,你的是集电极开路输入
jxh668

网友E:
7和11连接24V时,应该串联一个2千欧的电阻

网友F:
5楼说的正确,
图为差动信息输入,
PLC是集电极输出,不能按上图接,
请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G:
7与11串2K电阻接24V,我们都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