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和s7-200进行Pdofibus通讯

楼主(2015-07-27):
s7-300和s7-200进行Pdofibus通讯时,为什么硬件组态下载时,300总是报错,SF灯亮,BF灯闪烁。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硬件组态就是错的,检查一下。

网友B:
硬件连接有问题,还有就是从站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1.硬件组态错误
2.硬件连接有问题

网友D:
同意三楼的说的啊,硬件组态有问题啊

网友E:
200端要加EM277,地址什么的也得设置一下,还有通讯的数据量、V区的偏移量等。

网友F:
借个地方问个问题~~~~假如通讯可以了,,运行过程中,有异常 是否有状态位可以检测?

网友G(2015-09-25):
调用诊断中断组织块OB82或其它的系统块能块,读取诊断数据,对诊断数据进行分析,找出错误所在。BF闪烁多数可能是DP线连接有问题,或者EM277模块损坏、供电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