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值显示元件中的零如何隐藏

楼主(2015-07-27):
[attachment=137794]
数据格式是小数点前:4位 , 写入触摸屏后计数一个时显示:0001,我想让它只显示1,可以做到吗?用的是威纶EB8000的,请各位前辈指点下,感谢了!
一直在努力,还需更努力……

网友A:
我刚才也打开看了一下,也找不到.反正离线模拟也前面带0

网友B:
在字体那里把前导零改为置中对齐就可以了,不信你试试哦!!!
下载积分:+1(mr小青年)
下载积分:+2(molywang)
QQ:532904130

楼主:
peidegin 你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