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128MR的接线端子可以直接放到FX3U 128MR上面吗?

楼主(2015-07-28):
看手册上面 尺寸好端子排列是一样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好像不行,两种端子形状不一样,端子装得下去就可以,和排列没有关系.

网友B:
FX3U的 0V 24V S/S 这里不一样,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