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大家一起来讨论下!如何用三菱PLC随机选择出来一个数字

楼主(2015-07-28):
,触发一个启动信号,会从0-9这十个数字中随机挑选出一个数字出来存取到一个字里面。
。三菱FX系列的PLC,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A:
FX3U支持RND指令,此指令可以产生随机数。
如果低端的其他系列,可以使用时分秒相加,取尾数。
下载积分:+2(yu655792)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据说当年俄罗斯方块游戏出什么样的方块,是由按键时间来设置,也可以这样设置任意,毕竟每次按键时间都会有多少差别.

网友D:
根据扫描周期慢,就选择慢点的计数器,反之可以选择快点的计数器。
真诚感谢!

网友E:
对于非专业的算法工控人,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逐位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