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3里,怎么写300的485通讯,没有设置参数属性?怎么通讯

楼主(2015-07-28):
上个图,在硬件设备里,找到PTP,也没有设置,可是485通讯,不是需要波特率,数据位等一致才可以的吗
专心搞钱

网友A:
硬件组态里面设备340模块参数,很简单的
后来找到了,但是,plc只能发送数据,不能接受数据,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