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8):
[attachment=137807],当m8029接通后V0一直累加7679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指令一般要用incp
这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B:
1.D4值为0,这0是什么鬼?  2.定位指令重复使用要隔一扫描周期  3. M8029  写法格式异常!
d4的数据我给的是0.。。为了让他不能运行测试他不是在一个扫描周期里,m8029不能这样用?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A:
试下你就知道神奇之处在哪里了,脉冲执行型 就是接通瞬间计数一次,不然在每个扫描周期都会计数
搞定了谢谢啊

网友C:
这个指令没用过,你前面要设置扫面加FOR,设置扫面次数看看

网友D:
同意一楼

网友E(2015-11-11):
同意1楼

网友F:
定位指令的M8029接通好像是一个扫描周期,还有INC指令一般都是用脉冲执行型,不然只要指令被接通都会一直被执行。

网友G:
M8029 ON的時間,程式已經掃描了7679次,
並不是一个扫描周期加7679次

网友H:
只去上升沿啊   一般不要上升沿都是求平均值的

网友I: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