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三菱plc计数问题

楼主(2015-07-28):
为什么M1断开的时候,c0还在计数呢

楼主:
X0使M1置位,然后用X4接通复位M1,就是不能中断主程序,C0会继续计数,为什么

楼主:
跳转指令CJ怎么用

网友A:
程序可能没反应过来出错了。CJ要在跳转到的程序前加P( FX2N: P0-P127)

网友B:
因为m8013每隔一秒把发一个脉冲,所以c0还会计时。把m1放在M8013后面看还有没那情况,

网友B:
假设把你要跳转的那段程序为第20步,把第20步最左边标示p1,比如程序中第1步是ld x0 cj p1,那第2到第19步程序就跳过了不执行,而是执行第1步后直接执行第20步程序再往后执行

网友C:
把m8013改成边沿指令

网友C:
在主程序中复位m1

网友C:
一定要跳转程序中复位m1时,c0也最好移动到跳转程序内部

楼主:
程序只是跳转之间的不执行,把56步移到43步,C1是不执行的,说明是对的。就是不能理解C0还能继续计数!!跳转标示是有的只是截图没有截到,4楼说的情况也不对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跳转条件移到第一步执行完全没问题。跳转程序中只复位了M1,没有复位M1接通条件M0(在跳转语句之前),表面上看不到M1接通,其实还是有一瞬间的,所以会不断计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