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fx3u-4ad-adp怎么用

楼主(2015-07-28):
怎么用,fx3u 4ad adp,以前只用过4ad没有用过adp模块,怎么编程,再网上找不到例子

网友A:
4AD和4AD-ADP是一个意思,只是一个是扩展板,一个是扩展模块

网友B:
4AD-ADP 挺简单的,看手册,读写几个特殊继电器就可以.

楼主(2015-09-01):
4AD
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C:
看这个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366
在C章节,一般直接读取相应的D就行

网友B:
adp是12位,直接读取相应特殊继电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