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5手动JOG问题

楼主(2015-07-28):
三菱QD75手动JOG时候报警错误代码301(微动移动量错误),请问该参数怎么设置。在线等。

网友A:
你查说明书,很详细

网友B:
微动位移量超过Pr.31JOG速度极限值。
当单位是脉冲PLS的时候,微动位移量×562.5>JOG速度极限值时,出错,代码301;
当单位不是是脉冲PLS的时候,微动位移量×337.5>JOG速度极限值时,出错,代码301;
修改微动位移量:轴1、2、3、4的微动位移量缓冲存储器地址分别是1517、1617、1717、1817。

网友C:
下个手册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