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8):
    新电脑安装过PROFACE4.0最新版本后,运行各方面都OK。两天后突然打开软件闪退,卸载后重新安装到12/20时报警。必须重装系统才能安装,且安装后两天又出现同样问题,几台电脑都这样。
    记得以前就出现过此类问题,但是系统跟这个也不一样,为什么都会有。。。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A:
引用楼主yanjie于2015-07-28 16:22发表的 proface4.0闪退或无法安装 :
    新电脑安装过PROFACE4.0最新版本后,运行各方面都OK。两天后突然打开软件闪退,卸载后重新安装到12/20时报警。必须重装系统才能安装,且安装后两天又出现同样问题,几台电脑都这样。
    记得以前就出现过此类问题,但是系统跟这个也不一样,为什么都会有。。。各位大神求解。

在window8.1下使用一直很正常,会不会是你别的软件有冲突?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换台电脑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换台电脑装就好了

关键是自己的两台不同型号笔记本都遇到此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window8.1下使用一直很正常,会不会是你别的软件有冲突?

表示重装过系统 什么软件都没装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