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7-28):
步进电机设置400细分,然后我给了2000个脉冲只走了半圈,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帮帮忙!

网友A:
带减速机了吧
  • 下载积分:+1(yeling)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减速机了吧

    还有确定细分是400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好像一般是2的N次方细分,没有400细分的吧.

楼主:
    谢谢大神,查出来是带减速机了,不过现在有另一个问题,我脉冲频率到4000HZ就跑不动了,是因为力矩不够么

网友D:
    检查你的驱动器,上边有标识,是向上掰是ON还是向下是ON,注意方向,肯定搞反了

网友E:
    同意5楼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查出来是带减速机了,不过现在有另一个问题,我脉冲频率到4000HZ就跑不动了,是因为力矩不够么

    电机每周400脉冲,频率4000HZ,相当于600转/分,普通的步进电机达不到这个速度。

网友A:
    速度太快,8楼正解,200~300r/min会比较合适

网友G:
    可否请问楼上各位大大通常步进马达,容许最高速度大约为多少?

网友H:
    混合步进电机有最高可以达到1500r/min,跑到1000r/min完全没问题;5楼也不一定对,也看驱动器细分规则

网友I:
适当延长加减速度时间看看,
驱动器电源如果是24V,看一下驱动器标准电源是否可以提高到48V,
别外步进电机的速度越快,转矩就越小。

网友J:
普通交流电机都可以每分钟2,3千转,居然说步进电机只能每分钟几百转。
步进电机不按脉冲走,有几下几种情况,电压不符合要求。启动频率过低,而运行频率过高或加减速时间可长。

网友K:
普通的步进电机最高转速为300r/min,使用时应该注意。

网友L:
高速跑的话,不应该选步进电机,低速的话可以选用,记得是300转吧,,一般都是很低速,不然会造成很多X因素
好好赚钱

网友M:
急!步进电机不按脉冲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