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如何监控触摸屏地址

楼主(2015-07-28):
现场有一FX2nPLC连一mcgs触摸屏,PLC程序中很多M辅助继电器但对不上触摸屏上的M元件,怎么能知道屏上的M 与程序上的M,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连接电脑,在触摸屏软件上设置触摸屏上的M元件对应PLC程序的M,这样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B:
可在触摸软件查找元件表上就有地址

网友C:
感謝大大分享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