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三菱FX-3U的PLC和一个昆仑通态的屏,怎么实现一屏带四机?

楼主(2015-07-28):
四个三菱FX-3U的PLC和一个昆仑通态的屏,怎么实现一屏带四机?PLC都是RS-485BD模块,该怎么连线?程序该怎么编写?
急求帮忙!

网友A:
N:N网络通信

网友B:
查看产品手册上面有案例

网友C:
N:N网络每个PLC最多能有8个16位数据寄存器,64个M软元件共享,网络中任何一个节点均可调用任意一个PLC的共享数据。详见三菱网络手册,非常简单。
下图为两个PLC组成N:N网络(非并行链接)本站X输入点分别控制对方Y输出点的程序)数据寄存器的共享是自动的,每个站共享的D的范围不同,注意连网后程序中不要被占用了,需要通信的数据放才能放在里面:
1主站程序:
[attachment=137971]
2从站程序
[attachment=137972]

网友D:
查看产品手册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E:
要不是会的话。你可 以在网上找找N:N网络的视频……上面讲的很清楚——怎么连线,怎么设置 用的就是RS-485通信的

网友F:
不建议用N:N网络,软元件不够用很麻烦。直接RS485 一屏带四个plc 参数设置一下就行了.。我一个昆仑通态触摸屏,就带了三个plc,加四个变频器

网友G(2015-09-25):
用232 485 都可以

网友H:
1机多屏很简单的,接线怎么接我就不说了,485两线制
触摸屏程序跟你平时比如D100,那么多个屏的时候,你就1#站就是1#D100,2#站就是2#D100,一次类推,我带6个站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