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单片机程序导出问题

楼主(2015-07-28):
下载到单片机中的C语言程序可以导出来吗?如果可以需要什么设备,具体如何导出。

网友A:
单片机中的程序也可以加密,加密了不能上载,另外单片机中的是执行代码,不是C语言,需要反汇编。

网友B:
可以导出来,你好像没有搞过单片机的.C语言都需要经过编译,转成机器码下载到单片机里,在不加密的情况下,大部分都可以读出来,读出来的汇编语言,极其难懂.

网友C:
不知道你的单片机是什么品牌的、是什么系列的,如果单片机没有加密是可以读出程序的。经过反编译后能看出程序的大概面貌。比如----如果你的单片机是AT89C51的,那你的用一个支持51系列编程器就能读出数据。如果你的单片机是AT89S51的,那你用一个ISP编程线能读出单片机里的程序。

网友D:
讀出來是機械語言,你看不懂的,只能燒錄到別塊單片機上,沒法修改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没有搞过单片机。所以不是很懂。请问单片机学习版可以用来导出程序吗?

网友B:
学习板为了学习肯定可以导出写入,但导出一般都没有多大用。反编译后都是汇编语言的,真心看不懂,高手的话花时间还可以看懂,普通人就不要尝试,可以说一打开看得头都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买了一套学习版,准备开始学习单片机!

网友E:
学单片机可以说是浪费时间,不如认真学好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