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跟FX系列PLC差異

楼主(2015-07-29):
很多廠牌的PLC.而且小型跟大型的都差沒多少
但第一次接觸三菱的PLC發現小型跟大型的好像差很多
而且好像FX型號的手冊比較多
Q系列的好像很少
不知寫過Q系列的前輩是否可提示一下他們的差異重點是在那裡呢?
別寫是錢的問題!!!

网友A:
本站 右上角 的 $ 工控下载 $的资料就很多。
Q系列的功能,点数等都比FX系列强大很多。

网友B:
Q的處理速度,跟I/O的數量都遠超越FX

网友C:
其实大体上是差不多的。Q系列的是用基板来挂模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组合模块,处理速度更快,功能也更加的强大,一些常见的指令也是一样的,追加了一些高级指令,还有书写式样变了,像特殊继电器的符号,变为SM400等;简单的看看,Q系列的手册,你会很快上手的。

网友D:
运算速度,内存容量,功能指令,可扩展性都不一样。
lggdgd

网友E:
三菱PLC比西门子的好啊,用了西门子十几年,刚接触三菱,首先是软件随便用,不像西门子搞什么授权的,组态硬件,烦人多...........

网友F:
Q系列的扩展点数和智能模块的扩展都比FX要多,功能和处理速度都比FX系列快